[内存维修]
点不亮的内存如何检测?

楼主(2007-09-15):
DDR内存,插到主板上显示C1,内存不过, 请问检修流程?

网友A:
1.橡皮清理金手指,是否氧化,
2.插槽,内存是否坏.
3.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4.BIOS是否坏.
5.内存的A ,D 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RAS。CAS信号.
6.I/O芯片是否损坏.
7.时钟芯片是否正常.
8.注意北桥.

网友:
可以同时插根好的内存,如果能开机,用个软件检测一下,看是否有内存芯片损坏。软件在基地里有,自己找找。

网友:
洗一下槽位,再用橡皮擦一下金手指,或先换一条内存看一下

网友(2007-11-15):
插一根好的再插坏的,根本不开机,对于那根坏的要热插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橡皮清理金手指,是否氧化,
2.插槽,内存是否坏.
3.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4.BIOS是否坏.
5.内存的A ,D 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RAS。CAS信号.
6.I/O芯片是否损坏.
7.时钟芯片是否正常.
8.注意北桥.

C1不过,有可能是IO损坏吗??

网友:
如果是内存的问题,插一根好的带不过坏的那根怎么办,还是跑C1,软件没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