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DDR2芯片的钢网吗?

楼主(2007-09-15):
有一金士顿内存ddr2 667 有点虚焊,把内存芯片取下准备重值.发现没合适的钢网,请教大家是怎么弄的
芯片

网友:
加焊就好了,你用手用力捏住来开机,就知道是哪颗需要加焊了,不必要那么复杂

网友:
没有钢网也能重置,自己动手一个一个地把锡球摆上去.

网友:
手机的行不,找个看看

网友:
万用钢网
请选用万用钢网,用比他大的自己定位已可

网友:
能问一下测DDR2的内存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
用手机的万能钢网,有合适的!

网友:
可是 芯片的中间是凸的啊 手机的钢网我很全的

网友:
内存已修好 找了个 手机钢网加焊成功

网友:
真是能人呀,你们都做了多久维修了,佩服

网友:
真行啊,以前我的一部手机一天内让人家连换了三次CPU,第四块才成功,风枪前后吹了八次,主板都起泡了.真服了这些修手机的.

网友:
是啊 特别是V3的黑攻放特别难掌握温度 我因为除胶不好基本不修手机

网友:
手机看起来简单,实际也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