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路板烧了一个元件,帮忙看看!(已解决)

楼主(2007-09-15):
昨天不小心插错了电源,烧了硬盘电路板上的一个元件(红圈),大伙帮忙看看怎样修?(是什么件?型号规格?……)
谢谢新潮科技小俊,按照你的方法,我把这个元件拆下,嘿嘿,好了!实在太感谢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是电容就是二极管,如果是插错电源的话,应该不止烧这里,继续查查

网友:
说清楚一点,到底是二极管还是电容,型号规格?是只烧了这一个,我及时把电断了。

网友:
电容, 上面一般有注明! 是C508吗?

网友:
不是,元件太小,看不清楚,好像是OE下面还有好像是RRP
图太大,看不见我用红圈圈起来的部分,重新发个小图

网友:
LZ你怎么不把硬盘的型号发上来呢???

网友:
抱歉,以为电路板上的元件不用说型号呢!硬盘型号ST340015A

网友A:
这个是反峰二极管,把它拿掉硬盘就正常了,这个损坏一般都是外部电源造成的,你把12V插到5V上了,所以5V这路的保护就起作用了,其它地方不会烧坏。

网友:
拿掉或换掉就OK了   换注意方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峰二极管,把它拿掉硬盘就正常了,这个损坏一般都是外部电源造成的,你把12V插到5V上了,所以5V这路的保护就起作用了,其它地方不会烧坏。

又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反峰二极管,把它拿掉硬盘就正常了,这个损坏一般都是外部电源造成的,你把12V插到5V上了,所以5V这路的保护就起作用了,其它地方不会烧坏。

谢谢!真是高手!确实是插错了12V和5V ,请问,把它拿掉就行了?不用再换上一个?

网友:
为什么新手就看不见图片!!那样新手怎么学习知道????

网友:
泛  戴  12V插到5V上了  保护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我学到了一招!

网友:
换上一个比交好     你在插错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

网友:
你把那个二极管拿掉不就OK了。没必要换的。换的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两次,都已解决.

网友:
二极管吗...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楼主真幸运,没有保护器件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