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ELL主板,无复位,无时钟

楼主(2007-09-15):
一DELL主板,915板,具体型号不清……,测PCI A15无电压,IDE 第1脚也无电压,全板无复位……测PCI B16无频率……测14.318MHZ晶振,两端电压只有0.02V,时钟IC为IC954101DFLF,测工作电压3。3V正常……应该先换谐振电容、晶振还是时钟IC啊
主板
DELL

网友:
看谁给14.318的电压.
应该都换了吧

网友:
没有修过915的板子 不过我觉得应该还是先供电后时钟在复位的维修思路

网友:
14.318电压不正常,在时钟芯片外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先换芯片!

网友:
"应该先换谐振电容、晶振还是时钟IC啊"
换这三样东西不麻烦
挨个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