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打不开

楼主(2007-09-15):
昨天接手一台电脑,是用来开那种增值税发票的,系统进不去了,显示在SYSTEM32文件夹下少一个什么.exe文件,因为C盘里有很重要的数据,所以就把硬盘拆下来装在我们自己的电脑里,硬盘倒是可以找到,但它的C盘打不开,长时间的没反应,最后跳出个对话框说 需要格式化,其它盘可以打开,我怀疑是因为不正常关机把分区表给损坏了,但格式化又不敢,数据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闪失,这个我们是赔不起的,我也不想当这个冤大头,所以就没敢动,最后进DOS居然可以打开C盘也可以列目录,但他那个文件夹是中文的,不知道怎么弄了,最后只能让客户拿走,不会弄还是让他另请高明吧,以免让我越弄越槽,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的的,技术不够啊。

网友:
LZ怎么不用数据恢复软件试下呢???一般这种情况都可以搞定的!
亏了啊!呵呵!

网友:
排除病毒么?(喜欢中Auto,其它盘符看看)

C盘下System32里有文件找不到,什么*.exe么?

要是怕数据弄掉,先C盘备份啦!  (安全模式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网友:
在DOS下也可以打中文啊,现在很多系统盘都带深山红叶的!
还可以先把他的C盘备份出来,再处理他的盘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点技术都搞不定,真的有点太那个了.你用GHOST作个镜像不就很简单了.

网友:
C盘打不开啊,怎么备份里面的数据,XCOPY可以复制中文文件夹吗

网友:
楼上你不会是不会用GHOST ?

网友:
现在是分区表出错了
用所谓的数据恢复软件是没用的~
要用WINHEX手动修改MBR和DBR!
如果数据重要还是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做吧!

网友:
我用分区魔术师进去,它提示是分区表有错误,要是用GHOST备份C盘的话,会不会也是打不开的,那有什么用。

网友:
备份系统后,用镜像重要数据提出来!

硬盘有分区坏,那找相应软件修!

网友:
我一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了用“易我数据恢复向导”也完全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