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割伤问题?

楼主(2007-09-15):
今天看了下板子后面。。看见有好几条线割伤了,,要怎么焊才可以补救啊?测了下红色5V的对地阻值 显示 055 不知道正常不。。
问题

网友:
把断的地方用 小刀划开.然后用耳机线接

网友:
LZ,努力的飞线吧!呵呵!

网友:
学习飞线
1、焊飞线
2、用导电银漆

网友:
小电流信号线并且距离不远可以用银漆,否则只能飞线,完了最好用少量热封胶覆盖。

网友:
明白了。。谢了啊。。又学到了知识。。
飞线是不是叫航空线啊?

网友:
好比断的地方是河,飞线就是搭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