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5):
一台神技17纯平彩显(杂牌东西后面居然没有具体型号),开机指示灯不亮,但有高压,接上显示器,打高G2屏幕有显示,但无MENU,也不可调,故障出现在哪里?
显示器

网友:
有显示,显示正常吗?G1电压是多少?R、G、B的电压又是多少? 无字符,字符电路也检查一下。最后再考虑数据。

网友:
我认为CPU没有工作或工作异常,先 查下CPU工作的3个条件吧。

网友:
已修复! 是3楼说的那个原因! 8MHz 不良引起的
谢谢楼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