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寸液晶维修!!!电源IC 203D6《已修复》

楼主(2007-09-15):
前天收到客户一台清华同方19液晶,型号为UK913(武汉唯冠代工).
故障现象:指示灯不亮,显示器不加电
分析思路:一般液晶不加电主要跟电源部分或MCU有关,由于该机内置电源,所以电源部分可能性最大,拆机后,首先拔掉屏线,通电再试故障依旧(有些机主板供电的5V电容漏液,也会造成上述现象,拔掉屏线即可,该类故障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但有一明显特征,即通电瞬间可看到灯管亮一下即灰.大家要注意区分).于是确定故障在电源部分,测高压供电电容无电压,断开高压供电后再测还是无电压.这时可以确定故障在变压器前级,通过测试发现电源IC 203D6电压不正常,开关管50N70短路.更换后考机至令一切正常.
  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有明显短路的故障比较好修!

网友:
不加电,只换电源IC与开关管就好的很少见到。

网友:
呵呵,开关电源无非就是初级容易换,换电源IC,电源管,

网友:
我都和上面一样都修个联想17寸液晶
换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  师弟我记住了.............

网友:
看到了。。我顶了。。。。

网友(2007-10-15):
我也是换了203D6和K2645就好了,雷击机

网友:
说真的我有遇过几次换了电源IC后次级有电压输出就是拖不起负载. 常晕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
说真的我有遇过几次换了电源IC后次级有电压输出就是拖不起负载. 常晕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这种情况你要看下光电偶合器了,

网友:
说真的我有遇过几次换了电源IC后次级有电压输出就是拖不起负载. 常晕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换电容和2级管试一下

网友:
203D6这个方案有时候还是有点难修的.呵呵.其它方案都好修一点

网友:
203D6也很好修的,和1200AP40是通用的,一个贴片,一个D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