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T23的故障

楼主(2007-09-15):
我这里一台IBM的笔记本,型号是T23,屏幕没有显示,开机指示灯都正常,请问该修什么地方呀?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
机器启动没,电流多少.
哥们好象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电感虚汗  是通病, 仔细检查!
位置在主板背后,靠边缘部分 重点检查!

网友:
是当内存还是CPU都没有工作.还是当显卡?说清楚

网友:
屏幕没有显示,开机指示灯都正常

我觉得要先看灯能亮多久 硬盘灯闪不.如果硬盘灯闪.就外接个显示器看看能显不
若硬盘灯不闪.就要拆开检查一下各电压正常否

网友:
从装一下CPU看看??

网友:
亮不了,怀疑是主板问题,还在查

网友:
联保笔记本维修
版主
高手,今天照你的方法修好了一台t23本本。

网友:
T23的两个电感(L8-L11)比较容易虚焊!主要是引脚氧化!

网友:
请问IBM-T23的故障

我有一台IBM-T23点不亮,电源指示灯亮
电流表指示为0.75A,有报警声,太快听不清有几声,好像是6声
我换了内存试也一样,

网友:
电感虚汗  是通病,我修过好几块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