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88测试卡卡在E6

楼主(2007-09-15):
以前偶尔能开机,现在诊断卡停在E6,基本测试点都正常,一点头绪都没有,请教斑竹怎么办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偶尔能开机?是偶尔可以触发还是偶尔可以亮机?
如果是偶尔可以亮机的话看看CPU座和北桥吧~
如果是偶尔可以触发的话考虑南桥的工作条件和I/o

网友:
BIOS可能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