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一个关于希尔特580U编程器的杂音的问题

楼主(2007-09-15):
买了一个希尔特580U编程器,发现在通电以后编程器主机就有轻微的高频电流的声音,如果在编程的时候声音会更大一些,想请同样使用这个编程器的朋友们帮个忙确认一下这个现象是否正常?我买的这个编程器是07年产的,无铅工艺。
声音要用耳朵贴着编程器听,如果周围安静的话在边上也能听见,特别是正在编程的时候。

麻烦斑竹保留一天再删除,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的580U没发现这个问题!
07产就去保修!

网友:
你换一根USB连线试过没有

或是换个变压器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USB线也无问题
是主机里面有声音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06年的,我的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偶是穷人.,搞了个杂牌的编程器,很多BIOS都刷不了,,

网友:
谢谢各位

刚刚发现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在编程不同类型的片子的时候杂音的大小不一样
4M的片子的杂音要明显大很多

还有一事不明,就是希尔特580U这个编程器在把一个512K的BIOS写入到一个只有2M大小的片子里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提示,照样写进去,只是不能用而已,校检也无任何问题。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
有买了07年产的无铅工艺的希尔特580U的朋友吗?求证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我用的是280U,没有这种声音.出现这种现象你应该打电话到XELTEK公司去问,到那问一定会有结果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BIOS容量不符的时候也能刷入吗?不提示出错?
我这个编程器能把一个512K的BIOS写到一个2M的片子里而不提示出错,不过片子不能用,不知道你的280U是否也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