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芯片介绍:MAX1901, MAX1902, MAX1904

楼主(2007-09-15):
笔记本芯片介绍:MAX1901, MAX1902,

网友:
MAX1901, MAX1902, MAX1904

500kHz、多路输出、低噪声、电源控制器,用于笔记本电脑
MAX1901/MAX1902/MAX1904是buck结构、降压型、开关模式、电源控制器,可为电池供电系统提供逻辑电路供电电压。这些高性能的双/三路输出器件具有板上顺序上电控制、带延时的电源好指示、数字软启动、次级线圈控制、低压差电路、内部频率补偿网络和自动自举等功能。 利用同步整流和Maxim专有的Idle Mode™控制技术,可提供高达97%的效率。器件在1000:1负载电流范围内效率高于80%,在系统挂起或待机模式下可有效延长电池的寿命。优异的动态响应能够在5个时钟周期内校准输出负载瞬变。1A大电流板上栅级驱动器保证外部N沟道MOSFET的高速切换。 这些器件采用逻辑控制、可同步、固定频率的脉宽调制(PWM)工作模式。在灵敏的移动通信和笔输入设备中能够有效降低噪声和射频干扰。触发/SKIP引脚启动固定频率模式,能够在任何负载条件下获得最低噪声。 MAX1901/MAX1902/MAX1904包含两个PWM调节器,可调电压范围为2.5V至5.5V,另有5.0V和3.3V固定输出模式。这些器件都包含次级反馈调节功能,MAX1902包含一个12V/120mA线性稳压器。MAX1901/MAX1904包含一个次级反馈输入引脚(SECFB)和一个控制引脚(STEER)用于选择接收次级反馈信号的PWM (3.3V或5V)。SECFB提供了一种通过外部分压电阻调整次级线圈电压的方法,可用来产生固定12V以外的其他电压。 MAX1901/MAX1902具有内部输出过压保护和欠压保护特性。
就这些~你门可以不用下载了

网友:
我下载不了呀  要怎样才能下载呀

网友:
不用下 不是已已经看到了呀 一样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能下载啊
遗憾啊

网友:
这几个的工作差不多喔!!!!!!!!!!!

网友(2007-11-04):
谢谢2楼的朋友,节省了我的积分,嘿嘿`谢谢

网友:
花费了我一点钱
本来就很穷
现在更穷了

网友:
不能下载啊
遗憾啊

天空守望者 -10

网友:
是呀,,不能下载,我还是一个新手.哼.......

网友:
谢谢二楼了,差点又损失我的经验了,就那么点东西也发个包,楼主的心大大的不好

网友:
晕啊,谢谢二楼。差点浪费积分了。
有没有这几个芯片的针脚图?看着直观些。

网友:
哈哈不错
   本人也要顶下

  希望多多学点 :lol

网友:
这个东东才能积分....怎么才能冲银子进去呀..........

网友:
对二楼的革命行为表示支持!!!!!!!!!!!!!!!!!!!!!!!!!!!!!!!!!!!!!!!!!!!!

网友:
谢谢2楼的朋友,节省了我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