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加密的几种方法

楼主(2007-09-15):
(图片)

网友:
一、修改硬盘分区表信息 ??硬盘分区表信息对硬盘的启动至关重要,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分区表,将不能从硬盘启动或即使从软盘启动也找不到硬盘。 通常,第一个分区表项的第0子节为80H,表示C盘为活动DOS分区,硬盘能否自举就依*它。若将该字节改为00H,则不能从硬盘启动,但从软盘启动后,硬盘仍然可以访问。分区表的第4字节是分区类型标志,第一分区的此处通常为06H,表示C盘为活动DOS分区,若对第一分区的此处进行修改可对硬盘起到一定加密作用。 ??具体表现在: ??1.若将该字节改为0,则表示该分区未使用,当然不能再从C盘启动了。从软盘启动后,原来的C盘不见了,你看到的C盘是原来的D盘,D盘是原来的E盘,依此类推。 ??2.若将此处字节改为05H,则不但不能从硬盘启动,即使从软盘启动,硬盘的每个逻辑盘都不可访问,这样等于整个硬盘被加密了。另外,硬盘主引导记录的有效标志是该扇区的最后两字节为55AAH。若将这两字节变为0,也可以实现对整个硬盘加锁而不能被访问。 硬盘分区表在物理0柱面0磁头1扇区,可以用Norton for Win95中的Diskedit直接将该扇区调出并修改后存盘。或者在Debug下用INT 13H的02H子功能将0柱面0磁头1扇区读到内存,在相应位置进行修改,再用INT 13H的03H子功能写入0柱面0磁头1扇区就可以了。 上面的加密处理,对一般用户来讲已足够了。但对有经验的用户,即使硬盘不可访问,也可以用INT 13H的02H子功能将0柱面0磁头1扇区读出,根据经验将相应位置数据进行修改,可以实现对硬盘解锁,因为这些位置的数据通常是固定的或有限的几种情形。另外一种保险但显得笨拙的方法是将硬盘的分区表项备份起来,然后将其全部变为0,这样别人由于不知道分区信息,就无法对硬盘解锁和访问硬盘了。 ??二、对硬盘启动加口令 ??我们知道,在CMOS中可以设置系统口令,使非法用户无法启动计算机,当然也就无法使用硬盘了。但这并未真正锁住硬盘,因为只要将硬盘挂在别的计算机上,硬盘上的数据和软件仍可使用。要对硬盘启动加口令,可以首先将硬盘0柱面0磁头1扇区的主引导记录和分区信息都储存在硬盘并不使用的隐含扇区,比如0柱面0磁头3扇区。然后用Debug重写一个不超过512字节的程序(实际上100多字节足矣)装载到硬盘0柱面0磁头1扇区。该程序的功能是执行它时首先需要输入口令,若口令不对则进入死循环;若口令正确则读取硬盘上存有主引导记录和分区信息的隐含扇区(0柱面0磁头3扇区),并转去执行主引导记录。 由于硬盘启动时首先是BIOS调用自举程序INT 19H将主硬盘的0柱面0磁头1扇区的主引导记录读入内存0000:7C00H处执行,而我们已经偷梁换柱,将0柱面0磁头1扇区变为我们自己设计的程序。这样从硬盘启动时,首先执行的不是主引导程序,而是我们设计的程序。在执行我们设计的程序时,口令若不对则无法继续执行,也就无法启动了。即使从软盘启动,由于0柱面0磁头1扇区不再有分区信息,硬盘也不能被访问了。当然还可以将我们设计的程序像病毒一样,将其中一部分驻留在高端内存,监视INT 13H的使用,防止0柱面0磁头1扇区被改写。 ??三、对硬盘实现用户加密管理 ??UNIX操作系统可以实现多用户管理,在DOS系统下,将硬盘管理系统进行改进,也可实现类似功能的多用户管理。该管理系统可以满足这样一些要求: 1.将硬盘分为公用分区C和若干专用分区D。其中“超级用户”来管理C区,可以对C区进行读写和更新系统;“特别用户”(如机房内部人员)通过口令使用自己的分区,以保护自己的文件和数据;“一般用户”(如到机房上机的普通人员)任意使用划定的公用分区。后两种用户都不能对C盘进行写操作,这样如果把操作系统和大量应用软件装在C盘,就能防止在公共机房中其他人有意或无意地对系统和软件的破坏,保证了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在系统启动时,需要使用软盘钥匙盘才能启动系统,否则硬盘被锁住,不能被使用。 此方法的实现可通过利用硬盘分区表中各逻辑盘的分区链表结构,采用汇编编程来实现。 ??四、对某个逻辑盘实现写保护 ??我们知道,软盘上有写保护缺口,在对软盘进行写操作前,BIOS要检查软盘状态,如果写保护缺口被封住,则不能进行写操作。而写保护功能对硬盘而言,在硬件上无法进行,但可通过软件来实现。 在DOS系统下,磁盘的写操作包括几种情况:①在COMMAND.COM支持下的写操作,如MD、RD、COPY等;②在DOS功能调用中的一些子功能如功能号为10H、13H、3EH、5BH等可以对硬盘进行写操作;③通过INT 26H将逻辑扇区转换为绝对扇区进行写;④通过INT 13H的子功能号03H、05H等对磁盘进行写操作。 但每一种写操作最后都要调用INT 13H的子功能去实现。因此,如果对INT 13H进行拦截,可以实现禁止对硬盘特定逻辑盘的写操作。由于磁盘上文件的写操作是通过INT 13H的03H子功能进行写,调用此子功能时,寄存器CL表示起始扇区号(实际上只用到低6位);CH表示磁道号,在硬盘即为柱面号,该柱面号用10位表示,其最高两位放在CL的最高两位。对硬盘进行分区时可以将硬盘分为多个逻辑驱动器,而每个逻辑驱动器都是从某一个完整的柱面开始。如笔者的硬盘为2.5GB,分为C、D、E、F、G五个盘。其中C盘起始柱面号为00H,D盘起始柱面号为66H,E盘起始柱面号为E5H,F盘起始柱面号为164H,G盘起始柱面号为26BH。如果对INT 13H进行拦截,当AH=03H,并且由CL高两位和CH共同表示的柱面号大于E4H并小于164H,就什么也不做就返回,这样就可以实现对E盘禁止写。

网友:
夜雨这样好
为新手省点

网友:
不愧为优秀斑竹,呵呵!支持中。。。。

网友:
硬盘解密要用什么的软件怎么弄才能解密

网友:
有些品牌机的硬盘无法分区操作什么的,就算低格清零也没用
他的加密原理到底是什么?

网友:
支持夜雨,好版主.............

网友:
版主
有事请教
一块希捷40G的盘子
经常检测到后面就不动了
系统死机,只好低格
低格后用hddl和MHDD46操作
还是一样,从36G以后就读不动了
而且在出问题的区域硬盘会出现轻微的响声
用江民3000查看分区表没有80H标志
现在主要想知道的就是这个80H标志是不是只有分区后才有
低格后不会出现的吧??
还有以上的这些问题会不会是固件的问题??
想用软件版的PC3000来修复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谢谢十三天,这些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是有点难度,呵呵.感觉有点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