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PM2054N 参数 及代换型号

楼主(2007-09-15):
华硕754 主板   型号为  APM2054N   无输出电压  复位灯常亮

怀疑损坏 不知是否为场效应管  求参数 及代换型号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管的外观以及是给什么供电的!感觉应该是场管或稳压3极管!
场管可以用55N03,60N03之类的换!稳压管的话可以考虑1117!

网友:
用同样大小的3057或3055来换。

网友:
看了张老的PDF,是场管!

网友:
是小个头的

我手里有1503  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15N03

网友:
可以用同样大小的3057或3055来换

网友(2008-01-26):
华硕P4S800D-X AGP旁边的两个,用15N03  没好用,通电听到 啪的一声 断电,
恢复后清bios 后  可以通电。还不知道 板子能不能正常使用纳那。
请高手 解释~~

网友:
可以用同样大小的3057或3055来换     ,我刚修了个

网友:
如果没输入先看输出级对地阻值

网友(2008-02-26):
用3055可以换,先试着换了可以

网友:
不知道3056能不能换
我也同样的问题

网友:
3055 3057 N系列的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8-04-28):
我的也是这个管子坏了,查的资料显示是场效应管 用06N03L不知道能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