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金钻8是不是有通病?

楼主(2007-09-15):
迈拓金8薄盘 遇到很多不认盘  磁头发出“吃啊 吃啊”的声音 有些时而能用 用一段时间就会复发 这种现象是什么毛病? 好不好修?

网友:
那是磁头坏了.丢了吧

网友:
呵呵
此盘命不久亦

估计副头快挂了

网友:
很多金钻8都是这毛病 难道没救?

网友:
金 8     好像只有一个头吧

网友:
J8是单磁头盘,很多是磁头问题。

网友:
金8薄盘磁头不好

网友:
呵呵
弄错了
6E的是单头盘

见笑了

网友A:
呵呵,以后看迈拓盘的磁头就是看SN号的第二位,比如B1就是一个头,Y3就是三个头,当然被人改过的标除外!
金八的盘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要进C区修,如果C区的LDR加载不上的话可以考虑做热交换,成功率比较高!大部分都是SA有缺陷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以后看迈拓盘的磁头就是看SN号的第二位,比如B1就是一个头,Y3就是三个头,当然被人改过的标除外!
金八的盘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要进C区修,如果C区的LDR加载不上的话可以考虑做热交换,成功率比较高!大部分都是SA ...

本来打算卖给收电脑垃圾的 看来还是自己留着研究一下  看兄台描述的 似乎难度颇高 对我很有挑战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以后看迈拓盘的磁头就是看SN号的第二位,比如B1就是一个头,Y3就是三个头,当然被人改过的标除外!
金八的盘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要进C区修,如果C区的LDR加载不上的话可以考虑做热交换,成功率比较高!大部分都是SA ...

请问是在A区热换还是在C区热换?   不知道在C能热换不,还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