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wr主板吱吱响

楼主(2007-09-15):
有时候可以开机进系统但会死机,死机后再开主板不能起动,没有CPU供电,三个大红色电感线圈附近有吱吱响,点样修?
cpu
cpu供电

网友:
核心供电管有击穿的
如果能在路查出来最好,查不出来就把所有的上管都拆下来对比有没有软击穿的!

网友:
开机时摸摸电容,看哪个热的很,换哪个,很可能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有个ADP3163,它是三相供电的吗?有一个八脚IC(SC 1205CS)下面有三个D40NF,像这样有三组哦,

网友:
不大清楚你说什么,
三相供电是有三个输出电感的

网友:
有,有三个红色的线圈

网友:
很可能是电容漏电,带不起负载,或更换IC,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供电之路负载过重 有软击穿 或漏电的元器件 ~~~~~

网友:
我遇到过几张异响的板子
都是换了PWM芯片就好了
原因说不上来

网友:
应该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电源IC,MOS管,电容!

网友:
先换电源ICMOS管

网友:
是不是MOS管,一般是它的事

网友:
可能是 PWM频率过低造成的。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和频率。
[
]

网友:
这些吱吱响的,全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比如ADP 3180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
长见识,还没遇到过,如果以后遇到后,先杀pwm

网友:
没见过.搞好说一下啊

网友:
暂时还没见过这种问题``先收藏了``

网友:
呵呵哥哥你说的吱吱响应该是电源盒发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