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内存进系统会蓝屏

楼主(2007-09-15):
请问一下 一条256MDDR266内存进系统会蓝屏 有时候到滚动条就重起 这样内存可以修吗
求助

网友:
肯定能修,先确定是属于内存问题,这种状况一般在中低数据位有颗粒不良。

网友:
用 RST 测下 看看哪个颗粒出问题了 或者 是SPD

网友:
r.s.t 本站就有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