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与鼠标无反应

楼主(2007-09-15):
板主你好,我有一块主板是能点亮,显示器出现画面以后,不能使用键盘和鼠标,意思是键盘和鼠标都无效,我也吹了旁边的组容元件,请问这是哪个东西在控制键盘与鼠标?谢谢.

网友:
i/o    VIA SIS可能是南桥

网友:
测下PS口的电压,如果实在不行,建议你用USB转接头吧

网友:
看是否有5V电压啊,就是插上ATX时候看KB的指示等是否亮一下,如果没有就引一个5V过去
再看看其他脚阻值是否正确啊

网友:
主板键鼠口附近的排容短路的比较多,将其焊下不有既可。

网友:
现在都光电鼠了,键盘鼠标开机就知道有电没。

网友:
哎,别修了,换个USB的吧,我一般都这样说

网友:
在排除了供电问题后,保证数据线的对地值正常的情况下,换IO

另外,问问各位,KBRST#是不是键盘的复位信号啊,在哪可以测到?

网友:
键盘上的三个灯刚上电时同时闪一下,就不会再亮了,老鼠倒是常亮。 :Q

网友:
把 排容 和小点容 拿掉

网友:
先阻值,PS/2的四个脚的阻值应一样才行,然后测电压5V,不行了换I/O。

网友:
我这里一块板子,用USB的鼠标,键盘也用不了

网友:
个人认为:把鼠标的1脚和5脚的供电是否正常.对地阻值要一样.还有就是连接的元件(电感)是否有问题.最后就是I/O问题了.要排除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