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8求解

楼主(2007-09-15):
最近我的AOC 916S8 显示器开机后老是出现"AUTO  ADJUST(自动影像调整)";我以为是此按键的问题,但经我仔细检查后不是因此按键引起导致!!请大伙给我些指导!!谢谢!!!

网友:
有些液晶显示器一开机就是会自动调整的,不知道你的显示器是不是这种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些机器当时钟和相位改变后就会自动调整这是正常的,如果在正常使用中或使用一段时间后自已出现"自动调整"那就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是开机的时候出现自动调整,是在使有的过程中老自动出现自动调整!!

网友:
自动调整是不是一直出现,如果只是开机出现一次,这是正常的.如果是一直出现,可能就是按键漏电引起的,不然就是微处理器坏了.

网友:
先更换除开关外的所有按键,不行摘除面板线到CPU间的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