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下,上假负载.触发.诊断卡 42?????

楼主(2007-09-15):
VIA 原装的 845PE P4PB 266E 品牌机上的 上假负载.触发.诊断卡 42????? 42 52 好象是内存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如何判断 北桥的好坏呢?
问题

网友:
如果各个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先把BIOS刷一下

网友:
问一下楼主?? 假负载并不能代表CPU??? 所以CPU都还没工作呢??你怎么说好象是内存问题呢???我绝的诊断卡并不是万能的. 很容易乱码啊 ??所以 你现在可以上CPU去试试了啊 !! 不过要小心 !! 测完电压 ,在上.嘿嘿 !! 看看诊断卡 有无闪动 ??

网友:
你的板子到底是什么问题???????
你弄一颗U装上去试试

网友:
看假负载跑码好像 不管用的

网友:
弄个假负载也能跑到42?
楼主假负载哪买的,介绍一下?

网友:
我晕,整假负载都能用,INTEL和AMD也该下岗了。

网友:
对啊,上假负载是不可能跑码的啊。LZ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