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G 怪异故障 共享

楼主(2007-09-15):
客户送来一块 INTEL 865G 主板 说是不显示
插卡 通电 诊断卡数字及指示灯 一闪一闪的
拆除 内存 显卡 及IDE设备问题依旧
用自用电源 故障一样
确定主板问题!
把板拆下 拿到维修间 接上电源 检测卡 上电 测量发现 卡不闪了 走C1 (除了CPU都取下了)
心想难道是 机箱变形或者是其它什么引起短路了吗?!
于是 把机箱清理了一下 直接把板放在机箱里 接上电源 通电问题依旧 (难道电源有问题?)拆一新电源 测试问题依旧!!!!
再把板取下 用维修间的电源 却又正常了
有点郁闷了, 分析了一下 它原带的电源 我自用的电源 和新电源 都为一般的杂牌电源 一般上双核AMD4000都没有问题的啊
应该不是功率不足的问题啊。 但是我维修间的电源是 LENOVO PC的原装台达电源(和刚才说的几个电源的区别就是做工好
及功率大点)
于是用维修间的电源 接通主板上电测试 各测试点 未见异常
用其它的电源 上电测试 电压在不停的跳动。
一时没了头绪了,都不知道 下一步该查什么地方了。 整理一下思路 拿起这块讨厌的板子 去给它除了除尘
发现 它的SB旁边的2个MOS管 好像换过了 不仔细看 还没有发现 又仔细看了一遍 其它的地方 都是没有维修过的
看了一下MOS的型号 CEB6030L 会不会是它俩的问题呢 拆下量了一下 没有问题 干脆拿两个一样的代换了一下还是不行
另外这两个管子的温度有点高, 又摸了下SB 温度 正常 负载没有什么问题温升正常 管子自身起热 是功率不足吗
开始怀疑是原来更换的型号不对,就问客户还有没有同样的板子对比一下, 客户说朋友的机子和他一起买的
半个小时的等待 好的电脑拿来了 打开一看 原装的是 18N06 不是CEB6030L
在旧板上拆了两个 换上后 试机正常!!!
cpu
显卡
电脑

网友:
这可能是CMOS管导通内阻引起的,要是不怕损坏东西你可以拿电源做个实验:拿一个200W左右的杂牌电源,把+12V的整流对管(一般16-20A、直流电阻200-300欧母)换为5V用的对管(一般30A、直流电阻80左右)发热量马上剧增,甚至很快损坏整流管。这其中的原理也用不着我多说了!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参数不一样不能代换,

网友:
代换错误,呵呵,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值得注意~~~~~~~

网友:
有道理是有道理。 但是在我们维修之前(二修板)别人怎么换就不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提供呀!!!!!!!!!!

网友:
en 谢谢拉 挺细心的哦!

网友:
如果是我,可能会找一个手头最大功率的管换上看看,等另一台电脑倒显的不是很专业啦,呵呵,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