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和场效应管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07-09-15):
三级管和场效应管是不是一样的,到底有多少种,听有人说是三级管有人说是场效应管,还有什么供电三级管什么的,

网友:
从这个问题来看你就要多学一点基础的理论了

网友:
先看看电子元器件原理与使用后再学维修吧。

网友:
简单滴说:场效应管是特殊的三极管,场效应管只有一个500左右的阻值,三极管有2个500左右的阻值,多一个少一个都不对.注意检测时要先让他们几个脚短路一下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