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5):
很多时修大家修盘会发现加载LDR和RAM都成功。但是里面的磁头数不对,SA也可能报错,磁头数通常变成8个,我们可以这样修,先进行写测试,如果通不过。就检查SA,没问题的话,就写38。39。4F,然后退出,不断电,再时进去,这时就可以认盘了,如果还不能认盘,就换固件了,如果还不行,就写MT11模块,再复位,再退出。再进,认盘了,断电看看,OK了。
解决方法

网友(2007-10-18):
刚好有个硬盘这样,试试看

网友(2008-02-01):
大侠级人物!LZ的功力深厚!
字数不够!
为什么一定要20个字呢?

网友:
不是很了解. 请问原理是?????? 思路比较重要呀

网友:
怎么论坛里有那么多没用的废链接,让别人去打开真的很浪费时间啊

网友:
学习了,1F模块坏了,很伤神,也不是好搞

网友:
是指什么型号的?
迈拓的那么多,搞不清啊

网友(2008-03-18):
1F模块坏啦~~不能用MRT来修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块坏了用MRT修复了你再去写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模块没有了,MRT对修复模块组还是满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几乎对MT的盘都有用,这个只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小技巧,还有4D的盘有时你在DSP无法加载LDR时,你也可以先进PKR里加载,加载成功后再进DSP查看固件好坏.有时就是要不按常理去试验的,4D那个我是试验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