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9-15):
F级别就是安全模式了.用PCI修的方法是先从安全模式进去.用灯泡功能加APP.CERT.成功后从N2开始跑SF到了.中途不要断电.跑完后回写ATA就完成了.
安全

网友:
这是什么啊! 硬盘维修吧

网友:
呵呵,方法是这样的,但是好多的时候都是出现写不进去固件,当然有些时候写不进去可以换固件写,但是出现GC...2怎么修?

网友:
GC2照样修

网友(2007-10-24):
知道了哟!!!谢谢先!!!

网友:
如果写不进.用I命令.适配固件再写

网友:
GC2 应该是可以解决的.531578484

网友:
F级用灯泡的时候不用写ATA和CERT TABLE吗?

网友(2007-11-23):
春华可以解决GC2的问题 但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啊现在st硬盘f级是比较难修的啊 请问一下 f不用写ro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