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50S6的数据有吗 24C16A

楼主(2007-09-15):
现象:不接信号,能显示"请检查信号输入",接电脑就黑屏了!
不知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是不是24C16A数据坏了?有吗?
黑屏
电脑

网友:
是黑屏还是无光! 先看清楚!
飞利蒲的驱动板坏得较少!

网友:
显示器不接电脑,屏上是有显示的"请检查信号输入",接上电脑开机屏上就什么显示都没有了,只有电源指示灯在一闪一闪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