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擦除硬盘绿块?

楼主(2007-09-15):
想请问哪位知道有什么样的软件能擦除硬盘绿块?
硬盘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相应讨论过!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0754

网友:
多的不行
少的可以通过各种软件写0 可以弄掉一部分 还不行就算了,很麻烦

网友:
用MHDD应该可以擦掉一些的,具体就要看你的盘坏的程度了!呵呵!

网友:
我想可以用就行了吧,,,,,,,没有太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