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 假条可以修吗?

楼主(2007-09-15):
请问各位大虾,
怎么样区分真假条?
假条可以修吗?
现在有真假条通吃的测试仪吗?
求助

网友(2007-10-27):
不知你所谓的假条是不是坏颗粒组装的内存条,你说全是坏的颗粒可以修吗?可以那就是全换了。

网友:
您说的假条是不是 芯片被打磨成别的型号的芯片呀?

网友:
假条还是电路板一个!

网友:
假条是哪 一种,翻新的,还是全假的,如果颗粒是假的,那维修的意义就不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