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怪问题求教

楼主(2007-09-15):
今天碰到一块aopen的845主板。。。可以亮机器。。但不能接键盘鼠标。不接。可以进入引导界面。。一接久在自检到硬盘那卡住不动了。。我试验了一下。不接键盘。正常引导后。在插入键盘。。可以使用键盘。。但就是插着它就不能引导。。我I/O换了。。键盘口换了。。电容拆了。。i/O和键盘口之间的排阻换了。。问题依旧。。用usb一切正常。。。现在昏迷中,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好讨厌这样板哦,我死了算了

网友:
1、更换键盘

2、检查5V电源负载能力。(插上键盘后测电压)如若NG,更换电源。

3、CMOS里面关掉USB口。

4、换一个鼠标。

5、下掉75232(道听途说来的)

修好了说声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头痛哟!!!!!!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问题,看下用到的USB设备或者接口有没有短路,实在不行更换主板中一切使用到5V供电的IC,比如前面兄弟说到的75232

网友:
清CMOS,刷BIOS

网友:
看下供电是否正常  刷BIOS  75232也有可能

网友:
请问一下BUG卡代码卡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