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裸身跪求MT写测试不为零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7-09-15):
4D 6E 6Y 的盘只要写测试跑数或报错,我就没法了.换LDR和热交换成功的少得可怜几乎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高招呀??郁闷中...跪求中...(没办法,以前发求助贴从来不用"跪求"的字眼,只是这个问题困扰得我欲哭无泪呀,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写测试跑数或报错的,用ISA只能是换LDR,不断变换加载方式来试
也可以用PCI的离线资源修复部分。

网友(2007-11-26):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写测试不过。先看它是一直跑数.还是报错,
一直跑数的话。就别修了。或者进C区试试
报错的话。可能是硝烟不错。知道了吧?

网友:
兄弟
用“跪求”都要不好了
你居然还不穿衣服“跪求”,而且还跪在“雪地”里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