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5):
为什么我买的四灯高压板没有以前那些显示器比如C5707和电感线圈呀,就有个AZ494和2个MI4606,几个小
三极管
和2个高压包,难道是新型?
显示器

网友:
集成度高嘛,这有什么疑问的

网友:
主控板集成度高,元件少,很正常,高压板在集成度高,也要有电感电容三极管呀,记得BENQ通病,三极管C5707坏了,要检查电容,并看看电感焊接情况,现在的主控板如此简单,对画质不知影响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