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启动电阻

楼主(2007-09-15):
最近研究修ATX电源,拆了一批坏的,有些感觉是启动电阻坏了,可是每种型号的启动电阻大小,色环都不一样,有的一个,有的两个,互相代换也不行,难道启动电阻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电阻坏了只能找一抹一样的才能换吗?

我说的就是辅助电源开关管B级与整流后+级之间那个大电阻,不知道称他启动电阻对不对,感觉前边那个热敏电阻应该叫启动电阻

网友:
错,那个热敏电阻是限制启动电流的。300V电源到振荡管基极是启动电阻不假,但只是上偏置电阻,不要忘了下偏置电阻。这两个配套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