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TM 845GML 跑完码 无显示 修死人!

楼主(2007-09-15):
客户说有时能亮 多数是不亮的
上电开机 跑 D3----26---87 了 应该有显示了 可接显示器就是无字符

测VGA 三路基色电路  阻值正常
北桥?刷BIOS 看看 刷完 开机跑完码 还是不显 真有点怀疑北桥不良了

后面试放COMS电 再开机 能亮机了
于是测CMOS电池 发现 电压不稳定
用力压有时又够电压  呵呵 接下来就知道怎么 做了
换电池座 !上电开机 OK\!

网友:
天大地大,无奇不有,长见识啦

网友(2007-10-17):
换电池座故障....... !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故障也会影响不开机,长见识了

网友:
我做的和你一样就是 没换电池 我试试去   谢谢   这小板就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