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7-09-16):
M1554DA显示器烧了行管嗒嗒嗒声
我接修的M1554DA显示器烧了行管,换了个C5411的可用,但听见高压包内有打火,是有节奏的嗒嗒嗒,嗒嗒嗒,象打锦花的声音,我去了行管加负载,行管B脚有68V.没了嗒嗒声了,电压70V左右正常了。可一装上行管,就又有嗒嗒声了,负载60w灯泡有一暗一亮现象,行管H,行管B脚和高压包1234脚有68V.75V.81V间跳变。我拆了高压包1234,5689通脚两组可导通。高压包好象又没坏。打火是或是高压包坏了。请各位高手教我下。

网友:
应该就是包坏了,,,,包坏了,你光是靠测是测不出来,一般都是交流短路而不是直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