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板不定时黑屏?

楼主(2007-09-16):
冷机上电一般能点亮,用一段时间黑屏,重起无效。重插一下CPU或者内存有时又可以启动,有时则不行。不亮时复位灯亮
cpu
黑屏

网友:
先针对性判断那一部分有问题了.再上来讨论... 你这样问,我们大家要考虑的要问题太多了.
估计主板这一块...

网友:
CPU供电电容应先考虑,不行的话去试着测量供电MOS管
记得要排除MOS管的热稳定性故障
即软几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