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USBPLL

楼主(2007-09-16):
看ICH5的datasheet,有个叫VccUSBPLL的1.5v的电压,我理解为南桥内的USB控制器的锁相环电压,是不是呀?在主板上哪儿有测试点呢?这个电压没有USB口就不能用吧?谢谢

网友:
理解应该没有问题。测量可能不好找位置。
VccUSBPLL. (Desktop and. Mobile Only). This pin provides the 1.5 V supply for core well logic (1 pin). This signal is used for the USB PLL. This power may be shut off in S3, S4, S5 or G3 states. Must be powered even if USB not used. ...

网友:
这个测量是很难,是在桥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