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显示器开机模糊,10分钟后就不模糊了,是哪里受潮了,需要换
显示器

网友:
问题小则30元左右。问题大则显象管,就没整头了!

网友:
一般就是管座受潮啦,聚焦占少数

网友:
管座,高压包,显像管,调焦距,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换管座,但机子要是有个8年以上的,换管座作用也不是太大,

网友:
你修过显示器吗? 要没修过你最好给别人修 搞过修理的都知道这是管座 高压包 显像管 新手你就不要搞了 别把显象管搞坏了

网友:
大胆(心要细)的试,大胆的闯,成功(经验)才是硬道理

网友:
换管座,我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