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NF6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7-09-16):
才收了一块754接口的CPU  弄了一块新双敏NF61主板    点不亮 诊断卡不跑码    然后 ,我弄了一下主板以及把内存拔掉 ,再点。 点亮了,,之后我又把内存上上去,再点就再也没有点亮过。。。。高手指教!

网友:
这种贴,极其无营养。
先问下LZ是不是做芯片级维修的?

你换根好点的内存再去试!

网友:
晕到。。我现在是没有加内存都不跑码哈!

网友:
换根好的内存,把内存查槽打扫下

网友:
现在是主板都不跑码。加内存要舍子用!我不是修主板的,但至少这点理论还是有3

网友:
新主板。内存插不插是另外一回事3  关键是不插内存吗 诊断卡还是有显示的3

网友:
求教 求教

网友:
哭什么哭,不是新主板么,拿去换就行了塞.

网友:
越来越无语了,你们简直就是火上加油,落井下石  不帮摆了还在那里东西乱说!我知道是新主板,关键是这种主板在当地拿不到,要在外地发货。。麻烦的很!能不二级维修的情况下解决就是最好!

网友:
唉,那不会换内存,测电压,检查主板工作的条件等等呀。

网友:
这里只解答芯片级维修问题
你自己首先得对主板的一些关键点的电压进行测量过后,将结果放上来
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点要明确,你提的问题,让人不好回答,这里是作芯片级的维修,所以你要是提问,首先要把一些基本的测量数据来告诉大家,不然没有人愿意花费时间和你猜迷玩。

还有,二级维修?何为二级维修?如果是替换法解决,那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发问,自己找好用的配件换就OK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CPU插座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