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不引导,引导后死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7-09-16):
今天弄好了一磐正845PE,故障为经常不能引导,时常引导又死机,是个二修,感觉上面的很多东西都被换了,考虑到引导应该是SB的控制,而又没有测试到故障点,所以二话不说就把32K更换了,此时故障1不引导故障修复,TNND,不过高兴过早了,死机问题没有解决,观察没有明显电容等问题后直接干网卡,嘿嘿,在952-A狂扫中。。。。我也跟着狂喜,吹出了好多松香,(那意味着那个SB已经焊过LAN了,估计是没有焊好或者LAN故障,但是因为此主板有两故障点,所以一修没有能修复,故把网卡装回,我因为赶时间也就没有帮客户把LAN装回去了,让他直接买个网卡,。。。。。。。。。。收费20,同行。。。。。

网友:
32K 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
32.768..................

网友:
所以二话不说就把32K更换了,

我还以为在主板又出来了个新东东,呵,3楼这么一说,我也知道了.
长见知,谢谢

网友:
真是长见知,谢谢,32K

网友:
楼主,在952-A狂扫中。。。什么意思?

网友:
32.768晶体频率还是要重视啊.又学了一招.谢了

网友:
哈哈  跟LZ学了不少新词

网友:
楼主,在952-A狂扫中。。。什么意思?
拿风枪到处吹???竟然让楼主把网卡下干的松香吹出来了,牛X

网友:
厉害啊,少见的高手...

网友:
我得叫高高高手拉 !!!!!!!

网友:
顾客拿来一块945检测不到网卡,就直接给装了快新网卡.ok了
哪个也不找售后.

网友(2007-12-02):
这年头,长起不容易呀.南桥叫傻比SB还能讲究看得出来,来一个32K弄得云里雾里,幸亏下面有注释.但是952_A又不明白了.新手对这样的火星文真瞪眼呀.!

网友:
厉害!!楼主高招!!!长见识。。

网友:
楼主厉害  干净利落 的手法 值得学习

网友:
你换之前量过没啊,32。768波形是不是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不知道换它还有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