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铅主板焊接的技巧

楼主(2007-09-16):
如题~~~~~上锡炉老容易掉点(掉焊盘)

网友:
????无铅LZ想用锡炉做无铅桥? 偶像啊!

网友:
哈哈我可没那么高~~~~~用锡炉做无铅桥~~~~应该,没办法实现吧~~~~哈哈我只是说无铅板~~~不好焊融点高是一个主要问题~~~~而且不太好挂上锡~~~~

网友:
张SIR发的联结看过~~~~那个烙铁应该很贵吧~~~哈哈~~~我还是培养培养耐性和细心吧~~~~不过慢慢会有适用新标准的工具的哦~~~~谢谢张SI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铅的相对有铅的焊接温度高。焊点也比较难成型。
一般修板全用有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