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A可以用主板COM口旁的232芯片代替吗

楼主(2007-09-16):
MAX232A可以用主板COM口旁的232芯片代替吗,
主板的COM口旁有2个标有232的芯片,估计是电平转换用的,是否和MAX232一样呢,可以代替吗
芯片

网友:
你查一下那个是哪个厂的,一般应该可以!

网友:
主板上的GD75232,应该不可以!

网友:
昏。。max232怎么可能用75232带呢。。功能都不一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232是什么功能

网友:
一样的功能。

网友(2007-10-23):
GD75232,ST75185,MAX232图纸资料

网友:
晕 COM口芯片

网友:
MAX232是带电荷泵的驱动器
主板上没有这样的零件.

网友:
串口芯片在主板上究竟起多大作用鬼知道
串口现在鬼用,每次实在修不好主板时我都会直接把串口直接下掉
我想反正串口没有用,但是下掉他后就会出现我要的结果
有不通电的有CPU不过的还有短路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下了串口芯片主板故障也没有更严重
[
]

网友:
多谢提供图纸资料!!!

网友:
哎,摘下串口芯片,主板真的会出现问题吗,我还没有做过,如果有的话,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希望各位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