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7-09-16):
华硕主板P5GPL-X内存供电出现问题 ,本来是2.5V的。刚开始是1.9V。以为是供电管坏。换了以后变成1.86V。以前的供电管型号是:APM3055L.我换的是NIKO  P3055LD.请问大家应该是哪里的 问题啊 !小弟我要的急。麻烦大家拉!

网友:
去新手区呆着!

光会换MOS有什么用?上面的驱动芯片呢?

网友:
控制芯片是LM324

网友:
换324,你把电路跑出来

网友:
可以用什么代换吗?我手上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LM324是最常见的芯片了,华硕和华擎的板上多了去了。旧板上拆个就好。
坛子里华硕板内存供电不良也很多,你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