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E400数据恢复仪和效率源933增强升级型能不能买

楼主(2007-09-16):
我在网上看到这二个工具,看介绍很好,我想听一下高手的建议,如果你们认为那一种好,也可以说一下,现在不知买什么工具,PC3000我是不会用就别说了
数据恢复

网友:
不会用PC3000的不要搞数据恢复好吗?

网友:
我觉得hie400这种东西用得非常少,买意义不大,除非你是专门做数据恢复的。效率源933增强升级型没有用过,不过觉得可能有些用,但意义也没有pc3000好。
如果你想在维修硬盘上有点成就,还是买套isa的pc3000和pci的pc3000,绝对有用。何况pci的pc3000上也有带数据恢复。修硬盘主要是你一定要有各种型号的硬盘的设计思路,有思路就有方法,pc3000是很专业的,但有些不很傻瓜。需要你有专业知识。

网友:
做数据,这些东西配合着用比较好,如果业务量大,就最好有一台.维修就要用专门的工具.

网友:
好的,,,我想买一个PC3000,我还没有,,想问一下现在买那种好一点,,,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