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6):
我用的是一台明基,BQ77 17纯平显示器,是2002年买的,从去年开始总是开机自动弹出菜单,而且不能推出,但不是一直有,有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不过最近出现的比较经常,刚开始总是出现亮度增加的菜单,自动增加到100,不能推出,只好关闭显示器再打开的时候,用牙签卡住EXIT。可以暂时缓解,有谁有同样的问题,告知我怎么处理,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按钮漏电了?据说是这样子的,也有可能是MCU有问题

网友:
按键换了包好

网友:
按键,讨厌的按键,很讨厌的按键,换了再不好,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就是按键的问题,,,最好全都换了。

网友:
呵呵,遇到过跟楼主同样的问题,是换按键好的,这个机型的通病就是按键时间长了容易接解不好,导致OSD菜单无故跳出,经验

网友:
换了按键不管用的话 你用二甲苯洗下电路 不行你就把按键电路元件悬空焊在一起 在不行的话你就换CPU吧

网友(2007-11-03):
一般把按键全部换掉即可,有些换按键后故障依旧,需检查CPU的键扫描输入脚外接的电容或者稳压二极管是否不良.如果上述都正常,则刷新存储器数据,最后怀疑CPU.

网友:
我修过这款,同毛病,按键漏电

网友:
按键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我刚换了一个,这显示器不好拆,搞了个把小时才搞好,电源按键也不好用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一个多月了还没修好?如果修好麻烦讲下。

网友:
按钮漏电了,还有就是CPU的键外接的电容或者稳压二极管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