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久就黑屏

楼主(2007-09-16):
电脑开几不久就黑屏,(有时两小时,有时几分钟),显卡是独立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没有营养的问题。。。。。。
什么问题都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别人没办法回答你!
内存,显卡等等等等,你先确定什么硬件有问题!

网友:
散热????原因多了去了,慢慢找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有很多原因都可照成。你先用板卡级维修方式(即已知是好的板卡替换怀疑的板卡),确定具体部件软件、硬件(主板、内存、硬盘、显卡、CPU等等)。

然后将损坏部件(板、卡)的一些测试点电压等拿到论坛上来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