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通启动故障问题!

楼主(2007-09-16):
845板,开机后,十几秒钟,突然停机,非得关掉电源开关重启才能
开机,有时得来回几次,才能正常开机运行一点问题也没有,有时得十几
次才能正常开机,是什么的因!
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bios的问题,我遇到过,一般是杂牌主板才会有,以前在企业上班的时候第一批电脑全部用的顶星主机板,这个问题时常出现,最后重新刷过几台电脑的bios,问题解决可以尝试一下,或者就是IO的问题

网友:
是电源问题,换了个电源好了。怪,,,为什么电源有问题了,还能
加电,而后又突然断电,,那位高手给解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电源有问题了,还能加电,而后又突然断电,,那位高手给解此一下?
----电源内部有问题,吃不上负载。
这种问题没必要深入研究,除非你想修电源。

网友:
先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
不开机的时候按照修不开机的思路来修

网友: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同意林中笑的判断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看看电源里的电容。的容量和耐压。。。要是正常。。就有换里面的管子了。

网友:
供电MOS管性能不良也会引起哦,偶遇到过

网友:
电源紫色线接触不良 / 南桥的晶震或开机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