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线??

楼主(2007-09-16):
我不会修显示器!!但自己的显示器信号线坏了!! 请问高手们!!  怎么改一个好的信号线换上去才能合适???应该注意哪些啊 !!菜鸟在这先谢谢了 !!嘿嘿

网友:
不懂就不要自己搞了,小心搞坏。

网友:
用万用表量好针脚在显示器内部的位置,记下后再把新的焊上去就行了,但有的新线颜色不同,也要重新量一下其在显示器内部的焊接位置

网友:
9个线,其他可以不接的

网友:
一一对一的换不会是很难吧!

网友:
引脚定义,1,2,3分别是R,G,B,   13,14分别是HS,VS,你接这几根就好了,不会搞砸了吧?

网友:
呵呵,去网上荡个显示器VGA接口的定义,然后配合万用表,测出与显示器相连的各个线的脚位,一一对应就好了,还有就是焊接一定要到位,不能虚焊啊
一般情况接这几根线就可以:
                1、 红   2、绿     3、蓝
                4、红地 5、绿地  6、蓝地
                11、联机检测      13、HS     14、VS

网友:
呵呵 现在刚换好啊  开机测试也正常啊  在这我多谢兄弟们了啊 !!!

网友:
不知道你的信号线断线断在什么位置,如果能确定位置又好办得多

现在家电配件店里一般都有VGA的线卖的,到显卡插头的话可以自己做,去网上找个定义来一对一的焊好

然后你再去用万用表量你老的线,也就是插头到显示器内部的插头一对一的要量出来,然后把老的内部插头一对一的焊到新的线上去,没什么问题的吧。

网友:
要看什么牌子的显示器,一般的只要接1(R),2(G),3(B),13(行),14(场)就可以了,但有的显示器的信号线要全接 ````祝你好运!!!

网友:
查查显示器15针,针脚的定义就晓得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