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泰信850B风枪焊台!!

楼主(2007-09-16):
今天买了个850B风枪焊台.怎么我打温度开到280度,打开了约20多分钟那个加热的灯还在闪啊....升温这么慢吗?然后我关闭开关的时候也没有送风冷却.....其它的都是这样的吗?那个灯不会灭吗?

网友:
而且我把电源开关关闭了.还是有热风出来...只有把插头拔了才停.......感觉这台好像有问题.....

网友:
280度20分钟还米到哇...我师傅那台两分钟就到350度了....为虾米咧....

网友:
额..知道了...原来他跟那台不一样...他温度到了是闪烁而我师傅那台是灭了..

网友:
温度到了是闪的。。。。

网友A:
正常现象呀

网友:
我用852D就1分多钟.

网友:
好像不正常,板都修还搞不惦这东西?

网友:
拔插头?
关掉电源后应该让设备有一个缓慢冷却过程吧?直接拔插头长久会不会损坏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