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炉子如何改装才能用于BGA加焊.

楼主(2007-09-16):
这种炉子如何改装才能用于BGA加焊
求助

网友:
我也有一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能不行。加热器的形状可能不合适。

网友:
我也有一个。都放了半年了。一次都没有用过

网友:
呵呵
加热面积太小了,做显卡还差不多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太小了.主板一加热就变形.只能用来换CPU座.换内存槽.AGP等

网友:
期待中,BGA机可以搞很多的主芯片虚焊故障,好东西,

网友:
谢谢各位热力支持.
我想在这个炉子上面加一个罩子,留一个口,让里面的热从这个口出来.达到烤BGA的目的.
不过温度不好掌握.上面用风枪加热.我已经取过一个北桥,不过板还是有点变形.
主要一点是BGA不能精确的压,温度不好掌握....

网友:
做什么罩子应该都没有用
加热面积太小了,一烤就翘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吗?
最好附上图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顶一下,看看还能发挥什么.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大懂,这种炉子原来是用来做什么的?煮饭的?

网友:
看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晕呀。看不懂。。能烧茶吗。

网友:
可以用来做BGA吗?

网友:
你们都在那买的我也想买一台,还有价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