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帮忙出过常用配件清单

楼主(2007-09-16):
最近想开个小店,请版主帮忙,开个常用配件清单,特别是场管,小三极管,I/O,谢谢!

网友:
我也需要,工具买差不多了,就剩件了,咱先收点坏板子坏显示器拆件把,件能全面点

网友:
正好可以用到,谢谢了

网友:
谢了,正好参考一下.

网友(2007-11-15):
我也赞成上面楼主的.收点旧板.配件更全点.也可上本论坛商城

网友:
如果现在收旧件的话,一般都收什么型号的板子呀?还有,以前的370结构的板子维修中有用吗?

网友:
没办法,看不到啊,什么原因啊,旧板不好收,新件又找不到

网友:
买点电容,收几块废板,我就是这样起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