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DT9208A电路图

楼主(2007-09-16):
DT9208A电路图,需要的朋友拿去修修自己的表

网友:
呵呵,现在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
看不清楚呢, 这个一般不会坏的吧!

网友:
谢谢张老,楼上的朋友我在改自己的表。我的表还没有问题,等以后有问题了就修 :lol :lol

网友:
张老不好意思,向你请教,在这电路图中我没有找到扬声器在那里呢?

网友:
最右边,有个标有BZ的元件,符号类似晶振的就是蜂鸣器。

网友:
张老不好意思,由于基础太差,再次向你请教。我的表由于用二极管档测电路通断的时候,蜂鸣器报警很慢。经过自己几次改动都没有成功,我去网上找了份资料:《数字万用表实用测量技法与故障检修》资料上说蜂鸣器电路是由TL062和CD4011组成的门控三级反相式阻容振荡器。我想提高这个振荡器的速度就能提高表的反应速度呢!我想请问如何提高这个振荡器的速度?能不能像联保笔记本维修 网友那样改变其中某个电阻的值。

网友:
改变振荡器可能改变的是声音(频率),快慢不是由它来确定的。

网友:
看到很清楚,就是图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习中,正需要,谢谢楼主